hp 541 短路维修

楼主(2012-06-09):
今天接了个机子是HP 541的...客户说是打雷打坏的,报价二百四,客户接收......通电,待机0.47....明显短路,拆机...检查网卡附近电容对地很抵002....
拆网卡...还是一样,此时待机为0.13着看图纸,还有供到南桥,
接着拆,这时待机为0.03但是不触发,按了开机键没应....看图纸还有供到IO,
看来还要拆,有料板补回去,OK....可以亮机....写得不好,看了给力就行....先谢了

网友:
给力

网友A:
大概知道意思,不过看图没看懂,呵呵。

网友:
你的意思,插电源发现是待机电流高了,因为打雷造成+3S短路,期间把网卡摘了还短,看来下+3S的供电情况,发现EC也是由这个电压供电

网友:
大概能看的明白

网友B:
呃。楼主写得真是简单明了啊。。

网友:
你说的意思是IO 和网卡都坏了吗。

网友:
应该是这样个情况

网友:
先拆网卡接着拆南桥,最后拆IO....OK亮机,收工.........

网友:
楼主真神人也,,,,,,写得够简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呃。楼主写得真是简单明了啊。。

写的是有些简单,刚开始就这样,多写写就好了

网友:
呵呵  修好机器就行  简单点就简单点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概知道意思,不过看图没看懂,呵呵。

楼主是高人啊,只可意会,不可言传。

网友:
新人的话都不一定看的懂,呵呵

网友:
大概就是打雷网卡,EC,南桥都烧了。

网友:
同意楼主

网友:
你的语文老师只教你缩写,没教你扩写是么

网友:
有点模糊,呵呵。

网友:
换网卡  IO  EC 240  也够折磨的哈

网友:
我喜欢摸  什么地方发热 拆什么地方  (一般情况  有的发热也不一定坏

网友:
分享下经验,顺便挣点分。。。。分不好挣呀!哪位有更好的挣分方法,能给说一下吗?

网友:
我感觉你拆的顺序是否有点倒了,如果是我先IO,网卡,最后南桥。

网友:
这样还可以,最起码修得出来

网友:
没看明白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