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波纹问题

楼主(2012-06-09):
前天客户拿来一台NEC22液晶 通电开机 有星星波纹 一层一层 整个屏幕都是 插的是分频器上面的VGA接口 一插上店里的接主机的显示器也出现同样的情况 师傅说是滤波电容问题 于是拆 从最大到最小 换个遍……通上电还是一个模样 怀疑到是高压包 把高压包也换同一型号的还是一样 继续换 把两个小的磁芯电感也换了 再通电开机还是那样 最后把那个四方形的电容也换了还是不行 没折了 问题不在驱动板也不是屏上就是电路问题 只要定个NEC的高压电源一体就了事了 但是现在的事情是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滤波电容 电容 高压包 该换能换的通杀了 还是那样 高人指点一二

网友:
这问题简单,应该是你驱动板到屏显电路上屏蔽没做好,或者两个地有短的地方,中点查屏蔽

网友:
换个NEC的电源高压一体板就正常了 确定不是你说的问题

网友A:
换VGA原装线就好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VGA原装线就好了,

楼上才回复 换个一体板子就可以 现在问题是想弄明白该换的都换了 就差几个光藕没有换  难道是光藕的问题?

网友:
高压板真有点难修啊,

网友A:
换板能解决,你还出来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板能解决,你还出来问

维修人这点深度要有的 能找出原因 换某个元件 何必淘板去代换 现在原因没有找出来所以发帖子出来总有明白的高手呀 你若知道就告诉 不知道漂过就行啦

网友B:
有波纹是不是就是一种干扰哦。楼主的师傅说是滤波问题,你把电容都换完了包括300v大电容也换了吗?最后以换一体板解决。这种有波纹的现象我还没有遇见过。我猜想应该是高压部分问题大些哦。只是猜想哦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波纹是不是就是一种干扰哦。楼主的师傅说是滤波问题,你把电容都换完了包括300v大电容也换了吗?最后以换 ...

都换过  外接高压板还是一样的情况 很邪门

补充内容 (2012-6-10 12:46):
光藕也换过了还是不行 没招了`

补充内容 (2012-6-10 18:25):
原来 是分屏器的问题插到主机上一切正常、 汗~~~~~~~~~~

网友B:
有些搞笑哦。难道客户在家也用的是分频器吗。客户在家和拿到你手中的现象和你现在现象是一样的吗。你跟客户解决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呢?就是跟客户解决有波纹问题吗。哈哈%%…………。分频器问题?你平时怎么用就正常的呢?还是^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些搞笑哦。难道客户在家也用的是分频器吗。客户在家和拿到你手中的现象和你现在现象是一样的吗。你跟客户 ...

别搞笑不搞笑了 这个客户就是一个商场的 他收来的接到他店里面的分屏器上状态一样 他技术不能样只能到这边来修 因为这边要搞不定基本没人能搞定除非发外地 他要卖来修就是分屏的问题 让您见笑啦??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