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解RST#信号

楼主(2012-06-09):
请教大家一下,为什么有的RST#信号实际上是高电平,但却后面带个#号,有谁能详解一下

网友:
高电平无效   最基本的

网友:
那你就是说低电平复位咯,但是你看看其他的一些芯片复位信号,大多数都是高电平,可不可以这样讲,只要是复位信号,一定就是高电平

网友:
低电平时是正处于复位状态,撤消复位(变成高电平)正常工作

网友A:
复位,怎么说呢,一台正常的机子不能一直让他复位吧,这样芯片不是一直在做初始化,所以嘛正常上电的话是低电平有效,长期是高电平的,就像我们说的SLP-S3#的ACPI的信号一样

网友:
就应该这样理解
好详细呀,不过不是很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复位,怎么说呢,一台正常的机子不能一直让他复位吧,这样芯片不是一直在做初始化,所以嘛正常上电的话是低 ...

RST#,是低电平有效,也就是低电平处于复位状态,触发后是高电平,也就是正常工作下是高电平

网友:
也就是说这个信号是低电平是做有效动作,低电平代表复位了,而复位了以后意味着芯片下一步要正常工作了,而这里如果一直是高电平的话,芯片会认为还没到要正常工作的哪一步,至于为什么,你就当这个是定死的时序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RST#,是低电平有效,也就是低电平处于复位状态,触发后是高电平,也就是正常工作下是高电平

低电平复位,高电平正常工作,那不就打#号和不打#号一个道理了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低电平复位,高电平正常工作,那不就打#号和不打#号一个道理了啊

不一样啊,打#是低电平有效,无#时高电平有效,不同的状态

网友:
同意楼主,低电平才能对主板各个设备进行有效复位,复位完以后,将复位置于高电平,此时复位无效,因为不可能让你的计算机永远处在反复重启状态吧,
对信号方面还不是很懂,学习中

网友:
低电平有效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复位,怎么说呢,一台正常的机子不能一直让他复位吧,这样芯片不是一直在做初始化,所以嘛正常上电的话是低 ...

怎么点错了,点成反对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怎么点错了,点成反对了

本来论坛只是交流平台

宿舍网速很不给力,我没看清,直接在右边点五星

网友:
rst# 低电平有效
低电平持续复位
但是主板的复位信号只是一个转台复位
所以要为高电平
同意wuaook的说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