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短接绿线和地线电源风扇不转?

楼主(2012-06-09):
本人有一个电源,是唯博ATX-450P 开关电源,接主板按主板开关无反应,换电源主板启动,所以肯定是电源问题,现在把电源拆下短接绿线和地线,发现电源风扇不转,但是用万用表测紫线和地线连接,有5 v电压,绿线也有5V电压,不知怎么检修,没有思路,请大家指教?

网友:
先打开啊  目测一下  再说

网友:
待机电源输出正常!主电源不启动!我也有几个坏的电源!高手快现身指导一下我们这些菜鸟!先谢谢了!

网友:
短接绿线和地线,再测绿线电压,绿线变低,没出电压。主供电煤工作,绿线不变低,就只级没拉低内部电压,查元件

网友:
我这里有很多电源,都是短接绿线和地线风扇不转,绿线也有5V电源,就是不启动,不知道什么原因。

网友:
直接看风扇电线电压怎么样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