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电源屡烧辅助开关管,和1815部分,大家分析下是什么原因。

楼主(2012-06-09):
             今天收到一杂牌电源,故障是保险完好,辅助开关管炸飞,型号30多少不记得了确定是三极管。然后这路从三极管e级这一路都坏,1815这一路也坏,光耦3脚和4脚得电阻也开路,辅助变压器反馈出来的二极管这一路也炸。尖峰吸收部分完好,光耦也是好得,其他都是好得。
          然后东西都换好,串联个灯泡通电,灯泡亮一下黑5vsb有了5.12v,7500b12脚有12.78v,大电容都是140v。合起来只有280v交流有230v,量好电压后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,先是看好像有股青烟冒出,但是灯泡不发光,马上断了电看看辅助电路部分没烧东西呀,再摸摸开关管,不是很烫,再用万用表检测下没什么短路。然后上电,主开关管装上,通电1分钟左右忽然灯泡很亮,啪啪电源又炸了,和电源拿来时候炸得东西一样。
          然后把东西再出换好,光耦4脚和3脚相连得电阻原来的是220和330欧,因为找不到就换了20欧,和30欧得。想想大电容电压不对,一般就是整流和电容有问题了,所以都换了。然后通电300v出来了分压是155和154v,通电有一个小时,还特意带了电脑运行了有30分钟,都正常。
               因为,拆东西太麻烦,所以没敢先换电容,或者先换二极管一个一个实验了。现在问题是大家帮我分析下这个电源故障到底是电容引起得,还是4个整流二极管引起得。【二极管测得阻值都有510欧左右】

网友:
杂牌电源还修啊?

网友(点评):
有人愿意出钱修,就修。一般是网吧。

网友:
查反馈回路

网友:
光耦4脚和3脚相连得电阻原来的是220和330欧,因为找不到就换了20欧,和30欧得。

这个肯定不能这样代换!220和330的电阻好容易都能找得到。。。另外注意一下反峰吸收电路是不是有元件故障了!

反峰吸收电路,电阻拆下来量没问题,电容换过,二极管量了。

网友:
估计是大电容的原因吧,整流桥一般可以量的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