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RT9214问题

楼主(2012-06-09):
本人新手!接客户一945主板!可触发!但不诊断卡路00,如是上万用表!测各大供电!内存供电正常!测桥供电!上管D极有电压为5V    G极电压只有0。5V下管G机无电压! 跑G极到RT9214!第二脚为0。5V  第四脚为0V第四脚为5V第7脚和第8脚电压都很低都在1V以下!第一脚5V!!是否可以判定为RT9214坏!于是兄弟就找二手板上这芯片!但可惜!没找到一个!如是想到版主的代换原则!找到了一个APW7120换上去后!上管S极有电压了!有3V多!可下管电压很低只有0。4V  测上管S级电压依旧很低!只有0。5V的左右!兄弟修不下去了!希望各高手指导!!!

网友:
场管是否要换下试试?
RT9214的1脚BOOT电压是否正常?

网友:
建议楼主换一下输出的电解电容

网友:
上管D极有电压为5V

网友:
检查1脚,5脚电压,是否为5V,7脚电压在1V以上,正常换芯片,查后级有没有短路,MOS管有没有击穿

网友:
同意5楼的看法

网友:
检查1脚,5脚电压,是否为5V,7脚电压在1V以上

1脚5V      5脚5V    7脚只有0。6V       就是这样的

网友(点评):
芯片条件未满足

网友:
上 下管都换了吧,修电源,至少要用示波器啊

网友:
直接换个9214看看

网友:
谢谢各位的支持!!那板子客户急要!我手上又没有RT9214只好还给人家了!没修了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