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5400+温度高

楼主(2012-06-09):
主板技嘉MA78GME-S2H,5400+CPU ,换过超频3散热器和华硕品牌机散热器,都不行,现在实测主板CPU核心供电1.36V,资料上说5400+工作电压1.2V,不知跟这个有没关系,暂时没CPU替换,高手给点意见

网友:
最好还是换U
不想换的话
看看CMOS里能不能把电压调低点
或者用论坛里的偏方:CPU四角垫高少许
或者改CPU供电的反馈,降降压

网友:
如解决好散热问题,可查一下CPU供电是否高了.

网友:
电压调下来是可以,鲁大师压力测试温度能保持到60度以下,打算将主板CPU供电电容给换掉,不知有没有关系,明天找个CPU,替下,不行就换电容试下了,因为搞其它的太伤脑筋了,先从简单的下手

网友:
同意楼主的想法

网友:
可能是CPU核心出现问题了

网友:
有的时候清理一下CPU针脚能好一段时间,但是用不长,是不是CPU针脚氧化了,如果把CPU垫高,就相当于把CPU针脚的接触点改变了位置,所以也能解决,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。

网友:
AMD很坑爹的 我们店都是装英特尔的  AMD用几年后都是这样的

网友:
换个CPU试下

网友:
将主板电压降了点,叫客户拿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