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来看一下这个郁闷的电路

楼主(2012-06-09):
技嘉MA770T-ES3主板,触发即刻掉电    强制上电,发现vcc1.8v产生电路异常。

这个是坏板上测到的vcc18实际值.........Q1未工作,因为1脚0v,它的3脚电压2.02v是从vcc3经u148两个二极管降压所得(Q1未损坏)。。。。至于U146B,6脚电压大于5脚,7脚输出0是正常,所以U146B未损坏。。。R4100级R510阻值均正常。。。。。
谁能分析出来是什么件坏了?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这个是同型号的好板上测到的vcc18实际值..............Q1和U146B均正常工作了。。。。。。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坏板上测得的值是什么件损坏引起的。。。。。。
谁能解释下这个vcc18究竟是如何才能正常跑起来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谁来讲一下它真正的工作原理

网友:
这是LDO,线性稳压电路.你可学习电子学书上有关介绍.

网友A:
我感觉问题出在VCC18的负载没怎么吸收电流。电流上去后原先2.02V的电压肯定会下降,当它下降到低于1.8V时LM358的5脚电压高于6脚,7脚输出高电平,驱动Q1的G极,从而正式产生VCC18

网友:
你没仔细看图吧???? 分析下貌似坏板上的测量值就是应该说是正常的,本来就应该这样。。。。。。。也就是什么件也都没有坏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但是偏偏在同型号的好板上的测量值却是另一翻情况,郁闷的地方就在这里。。。。。。分析不通啊。。。。。那个Q1的3脚,也就是U146B的6脚电压值应该是2.02v左右,在上电的瞬间由vcc3(3.3v)经U148两个二极管降压产生(理论值:3.3v-0.7-0.7=1.9v,实测就是2.02v),也就是U146B的6脚大于5脚,所以7脚输出为0也是对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但是同型号的好板上的测量值却不是这样,让人相当的郁闷啊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358坏了。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感觉问题出在VCC18的负载没怎么吸收电流。电流上去后原先2.02V的电压肯定会下降,当它下降到低于1.8V时LM ...

豁然开朗。。。。。多谢指教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按你的分析应该是这样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确定Q1没坏???

网友:
直接摘掉U148就知道Q1有没有坏了,另外查一下EC28电容

网友:
看图中电阻R516的上端VCC电压是多少?是5V吗?

同意

网友:
你怎么不拆下Q1测下,换下Q1试试,还有那个比较器换下试试

网友:
直接摘掉Q1,看看LM358能不能输出高逻辑,如能的话,直接换Q1楼主不用纠结,有些MOS管,量起来一切正常,但是一换上去就是不正常,我碰到过好几个··

网友:
楼主都有一片好板,直接把好板Q1,U148还有U146,这几个对调一下,不就知道了,像11楼说的,有些元件不良了,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,何必纠结这样的问题呢

网友:
楼主木有消息了?。我表示就是那个运放跟Q1

网友:
直接换掉Q1吧,有些问题,换换才能判断结果

网友:
因为2.02V是通过U148两个二极管产生的,而Q1是上拉VCC3的,所以跟Q1无关,也就是说LM358也影响不了这个异常电压,感觉电路中没问题。

网友:
第一图怎么看那Q1都有嫌疑啊   先把Q1换了不行再来排查别的问题吧

网友:
QI和U146B我会用代换法一个个试下,会有答案

网友:
U148都输出2v多了,经过反馈,运放和q1肯定会关闭。如果不关闭才不正常呢。是U148不正常,你摘了148,然后通电,你就知道了。在这里有些像双路供电的意思

网友:
请各位仔细分析一下图,注意Q1第3脚电压的由来,也就是U146B第6脚电压的由来。。。。。。。。我认为3楼、15楼、18楼分析的有道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现在感觉嫌疑最大的就是后级负载没有吸收电流,就是负载有地方虚焊了。。。。。。。而vcc18电路部份应该是完全正常的,也就是没有任何坏件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笑,这是LDO线性稳压器?我看了下,此电路是同相比例运算负反馈电路,这和LDO性质差别大了去了,LDO是不能提供大电流的,即LDO不可提供高功率输出,而此电路产生的电压却可提供带负载能力,因为楼主提供的数据不一定准确,我只能把有可能出现的情况解释下,首先U146B PIN51.8V正常,不去考虑 此脚,放大器的供电楼主未提供,但目前来看显然不是放大器的供电造成,此U146是在此处是用作放大器作用,知识只限于知道比较器的同学该深入学习下了,6脚显然是不正常的,即为比例运算放大器,则必定存在虚断,虚短(此处并未虚地),则可得出6脚必定跟踪至同相端,即1.8V,然而此时的反相端却成了2V多,则明显整个比例运算电路已损坏,打破了规则,则问题出于2处,反馈电路,放大器本身,介于目前反相端大于同相端从而输出为0来看,运放本身损坏的几率要稍小一些,但不排除,因为同相端反相端已经不在线性区,不再开环增益无穷大,则也可能反映出运放本身功能性损坏,而VCC18电压为2V多,同时反相端也为超出正常值1.8V可以看出,负反馈电路没有什么问题,可随VCC18变化而变化。那么问题就出在Q1身上了,Q1应该是N沟道(NPN)型管,在栅极(B极)已为低的情况下VCC18依旧有超出正常值的电压,则说明Q1已不再受栅极的控制,有可能已经软击穿或漏电,但更不排除U148这个复合二极管损坏,因为VCC18的产生来源此2处,所以可判断为U148导通电压变小或者Q1损坏造成,至于楼上所说的VCC18没有被吸入电流就是一个误区了,先不说任何带功率电压都不会出现因正常电流吸入而降低,因为如果出现这样情况,则这个电压本省就有问题,也是个失败的电路,更何况此处VCC18的560UF的超级大滤波电容了,不允许出现下降的,或者说任何带功率电压都不会出现带负载就会下降的情况,另外,电容损坏的可能性不大,因为电容损坏只会使电压不稳或者漏电降低,还没听说电容损坏使电压还变高的。希望能帮助到你。

神!

网友:
回复10楼..........R516的上端VCC电压是5v..................但R516未安装.................技嘉板后面带X表示未装配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