诊断卡灯全不亮求教

楼主(2012-06-09):
我是新手,今天见一块板上的诊断卡复位,时钟等全部6个灯都不亮,只有下面的数字灯亮,但不跑码,想请教下,灯全不亮是什么引起,缺电压还是什么回事

网友:
先修供电吧。

网友:
换个电源试试,或者换张诊断卡

网友:
通俗点  就是 先从诊断卡发光二极管好坏 发光二极管的供电

网友:
你确定诊断卡插好了?

网友:
我有遇见过是 主板小电池 没有电了 换一个试试

网友:
对你 无语  诊断卡上的  电源指示灯不亮    你能开机的话    不就是你诊断卡坏了  童瞎

网友:
主要是供电吧。

网友:
对于新手来说,要学的东西太多了。先主要是用替换法。

网友:
等数了以后,有点东西是靠积累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