吐血,显卡换了电容之后的故事

楼主(2012-06-09):
一块8800的显卡爆了3个6.3v 1500uf的电容,更换之后不花屏了,但是装了驱动就蓝屏,求教

网友(点评):
到官方网站去下一个显卡驱动就可以了

网友(点评):
驱动装错了,重新装个吧

网友(点评):
用驱动精灵吧,简单!

网友:
待高手解答

iamzzl -10 严禁灌水
LQW520 -5 可以期待、但不要发言灌水

网友:
驱动不对?

网友:
驱动应该没错的

网友:
这个显卡放在别的机器上能装驱动不 !!    如能 就是驱动 或者系统   如不能就是显卡本身

网友:
系统是重做的,xp安装版,古老的上海市政府大客户版

网友:
那就是芯片或显存的问题了吧,再修修。

网友:
还有看看场管什么的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管子测试正常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芯片有轻微的短路 稍微加焊下显卡试试

网友:
俺就不理解,装了系统在没有驱动的情况下是好的,为何装了驱动就完蛋呢?

网友(点评):
没装驱动,显卡有一些功能没开,装驱动,功能都开启了

网友(点评):
yes,是这个理

网友:
这个简单了,我以前就遇到过,加焊显卡芯片正常。

网友:
肯定是显卡问题 因为显卡只有在安装显卡驱动后才会发挥作用 这说明你的显卡还是有问题

网友:
这种情况在笔记本当中很常见啊,不装驱动能用一装驱动就蓝屏,是显卡的问题!

网友:
很常见的问题,是核心与显存的通道出问题,大多数是核心这边的问题,显存的可能性比较少,加焊、重植核心有较大机会解决。

网友:
硬件问题吧~~加焊希望能解决 呵呵

网友:
GPU出问题了,这种见多了,加载驱动就蓝屏,

网友:
再烤下GPU吧

网友:
加焊,这本身就是显卡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