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代N91W 花屏。不是屏问题。

楼主(2012-06-09):
  接一台  现代19寸宽屏液晶显示器,型号: N91W ;现象:花屏。
     此显示器早已被高手修过一次。据说是修了不到一个月就坏了。
        到我手上我就直接拆机了。打开一看,原来的电源高压一体板都不见踪影了。
            之前的高手已经用了一个常见的液晶外接12v适配器和一个12v转5v的小板再加一个4小口独立高压板,和原来的驱动板组合而成。
              我先确定是不是屏的问题。我就用我的通用点电屏套装点屏,居然正常显示了。现在确定不是屏的问题。猜想难道是驱动板坏了。 检查驱动板没有发现可疑之处。猜想会不会是传说中的程序问题呢?如果是程序问题,我就没有办法了。
                    我的液晶编程器 LCD-TOOL-V20没有设备驱动程序了,驱动光盘整丢了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个驱动板用是软排线的开关面板连接线,如果用通用驱动板改装,这个控制面板就不好整了。还是买一块原装二手驱动板吧,买的时候,销售技术员说肯定能用的,放心。原装驱动板到货以后,装上后,居然还是一样的现象。耶。这个事情搞球了哦。换了驱动板还是一样的现象。搞个毛线了。撒子问题呢?难道是买的二手驱动板是一块坏的板。这个问题不好搞了哦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还是用通用驱动板改吧。控制面板就只有一个开关和电源指示灯就行了。改好了点机一天没有问题。拿走了。

    在此请教给位大师。关于驱动板的维修思路。本人才学。关于电子电路维修不懂。就这个问题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。猜想是测量电压还是阻值呢?   不要笑话我。的确不懂电路。希望高手指点。谢谢 ……

网友:
电子电路的问题,一般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,1是电压问题。2是断线问题。3是物理性故障。这三点的实质也是电压问题
。所以任何电路要想正常工作电压太重要了。没有电压就像人没有饭吃干不了活一样。。。。

网友:
是不是屏线问题? 三块小块 如果说坏 最大程序可能是屏线 换屏线试试

反对楼主: 5.0 同意楼主: 4.0

网友:
一体板有思路  改过的 要么换高压可是灯管点亮了哈 驱动板上的电压测量一下 我还是觉得屏线有问题

网友:
本人确定这个现代显示器花屏现象    以屏,屏接口,屏线都无关。我改通用驱动板后,用的还是原来机子的屏线。结果是加改通用驱动板搞定的。

网友:
那是MCU的问题

网友:
这种只能改通用的  刷程序不一定好   改个好一点

网友:
谢谢。有些搞不懂。呵呵。以后有机会再学习学习

网友:
我也有一台一样的机器 不知道 有没有程序

网友A:
朋友  你那不是HY的屏线  HY的屏线有橙色的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朋友  你那不是HY的屏线  HY的屏线有橙色的线

  这个液晶显示器。是之前被别人修过的,修好了用了1个多月 又坏了。上一次修就是取消了电源高压一体板。改的外置12v电源。我现在到手上就是花屏,一直都是这跟屏线。这跟屏线应该不是这个液晶显示器的原装屏线。但是到我之前客户都一直在用 了吗。这中间到底出了什么差错我就不知道了。我检查过后。估计是驱动板的问题。最后用的是通用驱动板改板。, 改好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