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E10不开机

楼主(2012-06-09):
求帮助一thinkpad E10不开机,插入可调电源,显示3.25安。2.0V,是哪一块儿有问题。
不开机

网友:
这么大的电流,肯定是有短路的地方了。先查公共端,以及待机电路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是新手,加强基本功

网友:
短路。。应该很好查的

网友:
这是大短路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