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帮看一下这个是什么芯片 联想 Thinkpad X200

楼主(2012-06-09):
烧成了灰
不好意思手机拍的不清楚。这个IC的反面就是电池接口。 这个看上去应该是场管,S端接电池正极,G级电压为19V左右,左边的也三个场管,两个FDS6675其中一个FDS6675的G级也是19V.  中间一个管FDS8880, 我估计这个烧掉也是FDS6675。但是也不敢乱换,还是请修过或手上正好有这个板高手说一下吧。

网友:
自己找点位图或图纸看看啊,这个机型的很好找的

网友:
拍的啥都看不见 你干脆从网上下一个电路图对着找啊

网友:
笔记本一般都是N沟道的管子,换一个上去就行了,

网友:
不能随便找个就上上去,那样是不行的。虽然都是"N沟道的管子",但必须符合电脑的时序要求,耐压,电流,导通压降等等。还要找到对应的料件修好了才能稳定运行,才不会返修啊。

网友:
换个场管就行了,看看是不是保护隔离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