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2无待机,能正常开机

楼主(2012-06-09):
今天接了个TIBMT42的笔记本,客户说在关机状态下电池不充电,能开机正常运行;用直流稳压电源,没有待机电压,按开关能开机,我就奇了个怪了,T42应该是有0.02A的待机电流呀。马上让徒弟拆机,拆开机之后,测3V、5V电压没有出来,测MAX1631的关键测试点,7、28脚没有电压,再测u28的76脚,测的没有高电平,测芯片的供电正常,17、24脚都有电压,换了个u28,反复检测过芯片,焊工还是错的,保证没有问题后试机,故障依旧,请高手们帮帮忙

网友:
这个机子是不受控的呀 待机就出3  5V的  怎么可能没有3  5V就能开机呢?

网友:
充放电芯片短路了。

网友:
等待下一高手 解释。。。

网友:
应该是没识别外接电源,是电池状态,电池模式不加电是不出3V 5V的,查-EXTPWR信号

网友:
以前也修到过不过没搞定

网友:
-extpwr,看一下。

网友:
IBM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TB62501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