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州精盾K470-i5 D2笔记本一个奇怪的显卡问题

楼主(2012-06-09):
用着用着,突然提示独显停止工作,切换集显,然后一看,设备管理器那有一个独显驱动打红叉叉,用原配的驱动光盘更新一下,又提示已安装最新驱动,重启一下 还是打红叉叉,先卸载再重装,一样,结果重装系统,效果还是一样,不知道怎么回事,望遇到类似问题的兄弟姐妹帮帮忙,

网友:
没见过,坐等高手解释

网友:
XX不是被禁用了吗?你再启用一下看看,要不然是不是独显挂了呀

网友:
把集显驱动卸载了。然后去官网上下个最新的独显的驱动,一般应该都是驱动问题

网友:
装驱动的时候应该先安装集显,再安装独显,重新安装一下试试。

网友(2012-08-17):
刷个BIOS应该可以,不行就换CPU电容

网友:
把显卡驱动删除了,重新安装个

网友(2013-12-24):
显卡加焊下  不行就换掉吧    是显卡问题的

网友:
不要以为显示 显卡就没有问题哦

网友:
驱动问题,驱动精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