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WD 1T的硬盘大小认的不对

楼主(2012-06-09):
WD1T硬盘用MHDD检测只认到了 33M,这硬盘什么问题,哪里坏了

网友:
能不能格盘,格盘以后还是只认到33M?

网友:
  固件有问题

网友:
这个应该 是 硬盘固件有问题  只
有自校准

网友:
好像不需要开SF吧,处理一下固件就行了,用MHDD的NHPA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