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G227逻辑板

楼主(2012-06-09):
      长城227显示器的屏组参数
买了一块逻辑板参数

此逻辑板可不可以代换?

网友:
可以先试一下,只要电源正确,也不会烧板子。

网友A:
可以请教下楼主用什么工具换这样的板 ...

网友:
查原屏参数看看

网友:
不能带换的,……

网友(点评):
你检查一下板上的5v电压有没有呀 是不是随着指示灯跳变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已经试了。不行。蓝灯每隔10秒钟就闪一下。背光一直点不亮

  你检查一下板上的5v电压有没有呀 是不是随着指示灯跳变呀   如果跳变就是5v不正常造成的 先修5v呀 把5v产生的电路周围电容全换了试试

网友:
是的,电源板上坏了一个电容。修好了。逻辑板不能代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请教下楼主用什么工具换这样的板 ...

    螺丝刀,钳子,镊子。万用表,电烙铁,焊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