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进水修理

楼主(2012-06-09):
一个W510笔记本,水从键盘处倒入。由于还在保修内。

能有什么办法把水渍去掉拿去做保修?搞不到洗板水,无水酒精,甲醇,丙酮都有,哪种试剂替代洗板水最好用?

谢谢

网友:
一般清洗水渍的时候要注意点什么?

有锈迹怎么除去

谢谢

网友:
  进过水的机器 一般都会留下 水印痕迹

网友:
可以用威猛先生试试哦!   不过在怎么清都会有痕迹的。

网友:
洗板水最牛,洗过跟新的一样

网友:
没啥希望,去维修的地方找点洗板水吧。

网友:
感觉都白费,,售后也不是吃素的.......

哪怕换了主板亮机了,,按键用不了,还是会问是不是进水了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同感

网友:
目前洗板水是最好的了,不过专业的也会看得出。祝你好运吧

网友:
还是不要折腾了。顺其自然吧

网友:
油漆店去买点香蕉水

网友:
谢谢各位回复

在我这里售后和国内不一样!一般小问题,比如键盘坏了,充电器线坏了,电池的电量下降,打电话给售后,告诉他们机器序列号,然后就可以邮寄配件了!只要在保修期内,这些配件都可以随时要,只要你有正当理由!

这次问题有点复杂,没找联想的客服,只是在外面找专卖店的客服,然后说是进水了换板子要600刀。觉得有点小贵!只好自己先试一下,换一家专卖店看能不能昏过去!

回到原始的话题,洗板水肯定搞不到! 丙酮, 二氯甲烷,甲醇,三氯甲烷可以搞到!这些能不能代替洗板水?

网友:
如果是专业搞维修的话,进水的是能看出来的啊!

网友:
最新更新

W510修好了。

今天下午朋友给我寄来机器,二话不说先打开机器,看到进水的部分只是在风扇一侧。

把主板拆开以后,查到电源,看到电流是1.6安,心里一下子凉了,肯定是短路了。先把主板洗一下,然后送修。用的是95%的乙醇,在用丙酮洗一遍。然后热风枪烘干一下。

一切搞定后,把机器装好,试着开机一下,哈哈,看到联想的图标了!

原来当初的1.6A是因为在键盘没有装进去的时,一插进电源自动开机了!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进水的后遗症?

反正现在是修好了!

谢谢各位给我答复

网友:
用三氯甲烷清洗哦 挺好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