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5550 开机无显(求助)

楼主(2012-06-10):
各位大侠好,
小弟第一次发帖,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。
小弟有一 acer 5550,开机电流0.8 不动了。
查5v与3v正常,求各位大侠指点指点在下,感激不尽。

网友:
晕,怎么添加个图片,把我的发言给覆盖了。。

机器刚到手时,是每次都可以开机的,就是有时候会花屏,如下图所示,但外接很正常。
感觉屏线有问题,就换了一根屏线,刚开始没有试出问题,就多测试了几次。
结果就不显示了,外接也没有了。

发现待机电流从0.01变化至0.06,触发后,电流值从0.8至0.94,再到0.8至0.95,然后就慢慢增加1.04,再也不变化。

有高手指导一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