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显卡加焊后重启又黑屏

楼主(2012-06-10):
昨天修个蓝宝石hd7830 到手轻微小花 进系统不花,装驱动后无法进系统,测试供电没什么异常就加焊了gpu,然后可以装驱动进系统无花屏,鲁大师压力测试温度90,随即关闭更新驱动重启黑屏,然后就再也起不来了,现在还没动手,打算重新植株,这种情况gpu损坏几率大吗
我也是菜鸟,
补充 背面16对电容上面有一条线对地短路

网友:
我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,就看你怎么考虑了 学习目的 就大胆做吧 如果是经济问题 就要想好怎么对客户说。

网友:
学习中,请个高手帮忙吧

网友:
卡是我收来的,主要是学习  有个数据线对地短路 我估计gpu坏的可能性比较大

WJC
GPU坏了,己经没有维修价值了.

网友:
同意你的想法,植株吧

网友:
可能是加焊的时候连锡 了

网友:
那还搞个鸟鸟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数据线短路gpu肯定要焊下来,然后打gpu上那条线的阻值,如果还是短路的话,gpu就出问题了,不可能达到原来的速度了,不过还可以通过屏蔽后面的数据线,当低速的来用,究竟能用几速,看你数据线的位置了。

大侠 还可以屏蔽数据线啊,,望赐教
WJC
这对主板的要求有点高,一般的板子我认为点不亮.可变为8X与4X

网友:
应该是主芯片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数据线短路gpu肯定要焊下来,然后打gpu上那条线的阻值,如果还是短路的话,gpu就出问题了,不可能达到原来的 ...

咋屏蔽数据线啊?分享下呗!!!

网友:
咋屏蔽数据线啊?分享下呗!!!

网友:
还能屏蔽数据线呀,真强悍!

网友:
intel的主板,不用屏蔽,它可以自动降速,但并不是所有情况都可以,这时可以用封箱胶带贴住后面的金手指,但有些主板这样还是不行,贴住后面的金手指外,还要把金手指上对应的prsnt2识别脚接地,1x、4x、8x都有对应的识别脚,看你数据线坏的位置,决定那个标识脚接地。

网友:
觉得是你的GPU没有加焊到位,重新加焊说不定就好了。

网友:
要看什么主板 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