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下载]
组装机装系统 ghost 完成后不解压

楼主(2012-06-10):
一台台式机。做系统的时候。开机设万启动项后按一下1直接安装。安装完成后就就是不解压。郁闷。
然后我又到PE里面装还是不行。让后我从分区在装还是不行。硬盘主板连线也换啦。还是不行.
换啦好几个版本的系统也不行。大家帮帮忙时怎么回事
硬盘

网友:
内存、硬盘有问题没有,检测下吧,没问题的话重新分区彻底重装了

网友:
能进PE是吧,在PE下测试下硬盘。能进PE不能装系统一般是硬盘有问题。
当然其它原因也有,比如系统,你说换了好几个版本的,应该可以排除了。
另外的就像网卡或是声卡坏了也会引起卡死,可以在PE下测试上网功能。
同意楼主:
5.0
abc4678
同意楼主:
对头 网卡声卡 很容易忽略的

网友:
幸福の距离
同意楼主:
受教了

网友:
反复重启几次也许会解压了.

网友:
学习了,但不排出是内存主面的问题

网友:
MHDD扫描硬盘 还有内存

网友:
硬盘故障 MHDD试试

网友:
一般是内存还有硬盘的问题,排线和系统你已经换过了可以排除

网友:
ghost 完成后不解压
这是什么意思?是进了GHOST软件后进度条不动?还是还原好后装不了?但不能解压是什么意思?

网友:
应该是硬件的问题 好解决 一个个的试着看吧

网友:
你看下你进PE的速度怎么样正常吗,会不会出现卡之类的问题。如果有可能是你硬盘或是内存等硬件有问题。进PE正常的话你可以用分区工具看下你的C盘是不是激活了(之前有个朋友就是重装系统了不知道他搞了那里C盘没激活死活不引导),有激活的话也把激活取消然后在重新激活下。如果还是不行用DM重建分区表。

网友:
应该是分区有问题。你再试试看 重新分区。还不行的话就说明板子有问题了,以前遇到过很多板子都是装系统死机的

网友:
换个内存试试

网友:
先换内存,扫描硬盘,猛点直接低格或换个硬盘试试

网友:
应该是你引导错系统了,比如你装在了C盘,引导的还是以前D盘的系统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

网友:
发生这种故障一般最大可能就是硬盘有问题了,或者你可以找来一线安装版的系统试一试能不能装

网友:
估计可能是硬盘的问题,要不就是你分区软件有问题。

网友:
硬盘或者内存有问题

网友(2012-09-03):
BIOS设置里面的问题!!!我今天才遇到

网友:
看看内存是不是有什么问题。如果内存没问题。可能就是主板问题

网友(2013-05-15):
我也遇到了,换了硬盘.内存也一样,就是不解压。网卡拆了也一样
是板子坏了吧

网友:
是boss设置问题,我也遇到过,改一下硬盘设置

网友:
估计是内存的问提

网友(2014-11-28):
真的是设置里的问题?,被俺猜对啦

网友:
为什么不用安装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