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(2012-06-10):
来自: 江苏苏州 来自 江苏苏州
烤箱定时器DKJ-Y的含义 -定时器 、 K-烤箱 、J-机芯 、 Y-带游丝
烤箱定时器具有:定时、报警的作用
烤箱定时器型号:普通型、刹车型、常通型
烤箱定时器用途:电烤箱---微波炉---地电高压锅---健康医疗仪器---其它仪器
烤箱定时器使用方法:将定时器顺时针转270度,再逆时针转回所需的时间,自动断开电后会发出清脆的叮铃声。
烤箱定时器的时间分别为:5分、7分、15分、30分、60分、75分、90分、100分、120分
烤箱定时器头轴:带横销头轴总长度是33.5mm(轴头直径6mm)露出面的头轴长度是16mm。M3固定板--2固定螺丝孔中心距离是24mm.
烤箱定时器头轴:铣方头轴(半圆手柄D字行是4.6mm) M4固定板--2固定螺丝孔中心距离是28mm或28.6mm 铣方头轴总长度是35.3(11mm) 38.3(14mm) 41.3(17mm) 42.3(18mm) 45.3(21mm) 47.3(23mm)
烤箱定时器:普通开关B插片0.8x6.3 A插片0.5x4.8 中电有筋开关B插片0.8x6.3 A插片[(0.5+0.3)x6.3/(0.4+0.4)x6.3]
额定电源:15A/125VAC 16A/250VAC50Hz/60Hz
使用温度:-10℃~ 125℃
操作力矩:0.1 ~0.5N.M
使用寿命:10000次
定时时间:10`------0.3%
配置要求:头轴总长度33.5mm带横销 M3固定板 普通开关 工作角度:270度 断开响铃角度:0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