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19正屏 反复自动开 关

楼主(2012-06-10):
每天都要来一两次 插上视频线 显示器一直反复跳 我每天让他跳一段时间后又好了
拔掉视频线后显示器指示灯又正常了 一直是无信号输入
坐等各位大神指点!!!!每天这样来一两下也烦啊!!!
显示器
无信号
同意楼主:
5.0
反对楼主:
5.0
学徒工来者
同意楼主:
反对楼主:
按键跟高压上的开关通了没有!像明基的板你把信号线跟开关线连接起来!这样就OK,这种问题我遇到很多

网友:
付吕剑武
把按键全换掉

网友:
按键板坏了..........
同意楼主:
5.0
人挡我闪
同意楼主:

网友:
不对,是开关坏了
同意楼主:
5.0
lucifinil1986
同意楼主:

网友:
你显示器的驱动板短路了,或者是你显示器的电源板带不起负载

网友:
按键轻微漏电或是电源带载能力弱

网友:
在是常见故障更换按键开关就ok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