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KC S988A 白屏 求救

楼主(2012-06-10):
今天同行送了一台显示器,白屏,心想可能是屏 线松了,拆开机以后,我换了一根屏线,结果一样还是白屏,正好我有一台HKC 坏显示器,屏坏,换上驱动板OK,正常,装回原来的还是白屏,发现驱动不插屏线,屏上供有5V ,插上屏线就只有1.4V ,本人是菜鸟,请问是什么原因了

网友:
i屏正常。  插上屏电压拉低。 驱动板上屏供电P管 测下。 G极正常为低 S极5V  。如果正常 输出1.4 。换它

网友:
本人是菜鸟不知道是那一个是P管,

网友:
你发个图上来,帮你标起

网友:
P管 低电频导通。  D极接屏供电。  G极在待机时5V  S极供电5V。  开机后G极拉低  S极5V供电给D极 也就是屏供电。

网友:
就电容上面这个管。你测一下。HKC的机器驱动板坏的很多。换一个通用的就行了。要不反修率会很高

网友:
换完这个管后还应该检查一下屏电路的负载是否有短路存在。

网友A:
我遇到过,这款HKC一般都是电源板问题,带不起负载。你看一下嘛,希望可以帮到你

网友:
在电源板上找到5V,用飞线加到屏供电上,试试。

跳线5V给屏最好!不用换的!那么麻烦干吗?

网友B:
经常看到回帖的动不动就说换通用板!我看了下
自己意淫下:说换通用板的你们是不是卖通用板的?还有就是你们除了会换通用板还会干什么?不学无术的总结!
不满意的可以回帖!奉陪!今天看来心情不是很好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我遇到过,这款HKC一般都是电源板问题,带不起负载。你看一下嘛,希望可以帮到你

电源板没有问题,我换一块驱动板好的,问题在驱动板,就是不知道怎么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经常看到回帖的动不动就说换通用板!我看了下
自己意淫下:说换通用板的你们是不是卖通用板的?还有就是你们除 ...

你好,并不是我们想换驱动板 ,只是对于菜鸟来说只有换驱动板,懂的并不多了 ,找到问题在驱动板,就是不知道怎么修,

网友:
我倒觉得不是驱动板的问题..而是屏上面电路有问题...插上屏线 灯管是不是会灭掉啊.

网友(点评):
楼主都已经说了,换另一个板后,,已经点亮了,,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电源板没有问题,我换一块驱动板好的,问题在驱动板,就是不知道怎么修。

那你可以直接把驱动板上的5v拖到屏上试试,反正我遇到这种情况全是电源板问题,不信你可以换电源板试试应该也会好的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那你可以直接把驱动板上的5v拖到屏上试试,反正我遇到这种情况全是电源板问题,不信你可以换电源板试试应 ...

试了没有用,问题还是驱动板了,飞线5V到屏供电上,有背光,无显示,

网友D:
正好我有一台HKC 坏显示器,屏坏,换上驱动板OK,正常,装回原来的还是白屏,发现驱动不插屏线,屏上供有5V ,插上屏线就只有1.4V

可以理解为屏是好的 电源是好的 ,但是 不插屏线屏上有5V?什么意思 不插线 就有电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试了没有用,问题还是驱动板了,飞线5V到屏供电上,有背光,无显示,

还是白屏?

网友:
屏上有问题啊!看看是不是有短路,还有电容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可以理解为屏是好的 电源是好的 ,但是 不插屏线屏上有5V?什么意思 不插线 就有电么

如果不插屏线有5V .插上屏线就降到1.4V的电压了,屏供电下降了

网友:
人家换驱动板  后一切正常。明显是驱动板问题啊。  很大几率就是P管挂了。   楼主测测给个数据就完了。

多简单的事。

网友:
会不会驱动板上某个二极管发热开路白屏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