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可不可以无线AP然后多拨号连接ADSL?

楼主(2012-06-10):
我已经成功AP了并且可以拨号ADSL了,但另外一台如果也用ADSL拨号,我这台就会断开拨号软件,请教神马情况?

网友:
你见过有人同一帐号,可以两台以上的电脑进行同时拔号上网?

网友:
我知道是什么问题 但是好像不说解说呢
你家里没有路由器吗?

网友:
除了供应商开通多台拨号端口意外,只可以一台拨号~!

网友:
我们这的电信宽带,就允许同一账号多终端同时拨号。

网友(点评):
我这里是和地址邦定的,同量也只能用一台,不能同时要二台,

网友:
"我已经成功AP了并且可以拨号ADSL了,但另外一台如果也用ADSL拨号,我这台就会断开拨号软件",楼上已解决了,如果你还有什么不懂,问电信,让他们开通,,不过我认为神马不可能的

网友:
看你的技术了,我是不行啊!在学习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