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L600无待机 迅速笔记本维修

楼主(2012-06-10):
东芝L600无待机   迅速笔记本维修
今天修到一台东芝L600的本子  一点反应没有。
拆开机器开始修估计用了3-5分钟,打开图纸如下图

PU10     先测6脚19V有的,过来了     再测3脚VCC    5V   有的
接着马上测14脚EN1和27脚  EN2  (这里说下,这2个脚是通的。和图纸上有点不一样,主板上好像没PR121,只有PR122,这2个脚都去了PR122)这2个脚只有0.7V      明显不对,正常应该在3.3V以上吧。

然后测PR122还有一边   有5V电压    直接早了个0欧的电阻上了,EN   5V出来了 ,3.3  5V出来了, 修好亮机。 客户还没反应过来说不是吧   这么快     我晕

客户急着拿走了,没拍图片, 收了150呵呵    拆机算了用了大概25-30分钟。

都这样,就好啊

网友:
你收的费用太低了
怎么不发生在俺身上呢

网友:
每天都有一个这样那叫爽

网友:
这个机器是I3 还是I5的 收费也太低了吧

网友:
厉害
恭喜下楼主先,低调,淡定
要是一天都是这么简单的机子 那也太爽了
PR 115 121 122 是都没有吧。只有一个 PR 118 吧!

网友:
支持   继续努力  !

全旺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楼主历害呀不知道客户给钱是不痛快

网友:
从来都不敢迅速修,要不根本没法要钱

网友:
对的,有的时候明明知道故障简单,也不能处理太快的

网友:
还以为连拆机一起 5分钟 那就牛B 爆了

网友:
除非正泰笔记本最多10个螺丝卡扣还特别好拆

网友:
看来对这类机器修的不少啊  直接能找到故障点

网友:
楼主  你学了几个月啊??  这么厉害

网友:
太牛了,,我是客人就给你100好了,

网友A:
   当着客户面五分钟还能收150,牛B。

网友:
难道我标示看错了   那边上写了一大串    还以为是PR122   以后修的兄弟可以具体看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当着客户面五分钟还能收150,牛B。

一开始说好的   小问题修好多少钱

网友:
一个不触发无待机的你一拿到手里就要看图纸、要是没图纸呢?

网友:
楼主简单明了~!搞定那个收钱~!

网友:
客户还算可以,最烦有些213客户,谈好了价钱看见你修得快又砍价

网友:
价格还比较公道嘛,你管他几分钟,反正把问题解决了就好了啊

网友:
150是技术,又不是材料,修电脑靠的就是技术,支持楼主

网友:
楼主您的顾客还是不错的,我常遇过本子清灰要全拆那种,人家和我,给你十元钱,你也不搭什么,气的我都要疯了。要是给这种客户按楼主这么修,估计客户得磨叽死。

*脏话*,拆本清灰只给10元?那你提前跟他说好拆坏不保然后不放电直接摸桥

网友:
不管怎么说,楼主的维修思路和技术都是很不错的!值得欣赏!

网友:
值得学习 确实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