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电源板 输出电压低的问题

楼主(2012-06-10):
碰见个 1200ap40  芯片的电源     来的时候 开关管 挂掉了   芯片挂掉了     换上新的后 发现电压输出 低 只有4.4 v 左右   周围的元器件都查了 米有发现坏的   实在是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         光耦 换了  431 换了  还是不行  没思路了 求助

网友:
难道lz就说的那么简单吗?其他的条件你都没有看吗

网友:
可能某个元件性能不良,仔细点查。

网友:
就是这个电路

网友:
变压器坏了吧

网友:
一查R615是否变值阻值增大。二查次级12V与5V之间跨接的保护稳压管是击穿短路。三查稳压管D601是否正常无损。

网友:
是不 是雷打的机器啊!雷打的有的修不好啊

网友:
12伏输出正常的话就把5伏输出的电容换掉,否则就将1200ap40供电脚的电容换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