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n4010 先花屏然后白屏

楼主(2012-06-10):
朋友的dell机子 开机出现横向白色条纹闪烁,可以进系统,进桌面有一分钟左右正常,然后屏幕从上到下开始出现白色条纹,慢慢越来越多,最后整个屏幕都白了,什么都看不见了。
但外接是正常的,然后拆屏换上新屏也正常,这是不是显示屏坏了?还有救么?
本人菜鸟一个,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。。

网友:
显卡瞧一下,外接试一下

比永远多一天 -8 人家都说了是屏的事

网友:
屏坏了 用的是au的屏

网友:
这还不能确定是屏问题吗?

网友:
你不是说换个屏就正常了吗

网友:
屏的话这种问题估计没救了,屏又不贵,换个不就行了吗

网友:
我的意思是不是可以不要换屏,这个屏能修好不?

网友:
au的屏经常出这种问题

网友A:
好的,谢谢楼上各位指点,再问下,换屏成功率应该高吧?会不会出现别的问题?

网友:
修个屏保一个月,用着修屏的钱,在加一点可以买新的了
再说修屏的非常少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好的,谢谢楼上各位指点,再问下,换屏成功率应该高吧?会不会出现别的问题?

把码片也换过去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把码片也换过去

新屏换上去,感觉功能都正常,不换码片行不行?

网友:
DELL的买屏时跟卖家说一下就行了

网友:
90%是你的屏坏了

网友:
大概屏坏了吧

网友:
不用大概 就是屏  挂了

网友:
屏坏了吧。

网友:
直接换  怎么楼主还想修好屏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