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代工联想KM400 -M3换硬盘能认但装系统引导不了怎么回事

楼主(2012-06-10):
如题,开机跳过自检后就卡在verifying dmi pool data 很久 然后就引导不了系统 硬盘放到别的机检查正常 也能引导  主板是拆卸下来的换了硬件 是不是要刷BIOS 呢?  我看了主板好像有两个BIOS呢  刷一个可以了吧 有经验的朋友分享一下 谢谢了

网友:
还是先换一个硬盘装个系统测试一下吧。你现在用的那个硬盘有没有低格后再分区装系统呢?如果没有。可以试一下哦。

网友:
硬盘我MHDD 了很正常 而且硬盘挂上别的电脑很顺利 应该不是硬盘问题 ,我估计现在是主板自动检查原装的硬件 想刷一下BIOS 看看能不能解决  有一个32角的BIOS 旁边还有一个引脚和I/O 一个密码的 PH BIOS  那个怎么刷 我晕啊

网友:
MHDD后没有坏道 所以没有低格 但是DM清零过 一样不行 硬盘挂别的电脑很正常 一下就引导了 应该不是硬盘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首先你要确定是不是BOIS问题先,再者双BIOS一般都会刷两个的

是不是BIOS问题现在不确定 但是想到以前的品牌机比较不兼容 就怀疑到BIOS了

网友B:
美少女   拿你的硬盘到别的机器上刻个系统     再拿到要用的电脑上装下啊

网友:
U盘能引导吗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美少女   拿你的硬盘到别的机器上刻个系统     再拿到要用的电脑上装下啊

不行呀 我都试过了 在别的电脑GHOST好 连上KM400的主板就引导不了系统 晕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行呀 我都试过了 在别的电脑GHOST好 连上KM400的主板就引导不了系统 晕。。。。

那你把板子的BOIS 刷成新代的  试试

网友:
换个硬盘没

网友:
主板上确实有两个地方有BIOS集成块,一个是活动的一个是焊死 的

网友(2012-12-13):
我这块他认不到硬盘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