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7A 显卡温度超高

楼主(2012-06-10):
显卡温度用鲁大师加压超过100度。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。

网友:
我遇到好几本 其他牌子也是这样 风扇 铜管 CPU  都换过了 显卡也加焊过了 都是这样! 解决了跟我说下

网友:
机器可以点亮 就是温度高 显卡芯片的晶体是否和散热器完全接触?

网友:
加个散热铜片

网友:
用水冷的,那效果杠杠的

网友:
用水冷的,危险系数很高慎用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水冷 这么弄啊!没弄过! 我现在 手上  还有个联想 E40 的机器还没解决! 通了最好的 散热垫了!3元一片的 还是这样!

网友:
解决了LZ说下,我这也有一个G450显卡温度100度CPU温度正常45度,加过铜片,换过散热器,改过风扇还是一样。吹出来的风是温风大概是20-30度,不知道怎么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