给T43升级BIOS,竟然出现这样的字,我怎么下去?

楼主(2012-06-10):
给一台 IBM的 T43 换个硬盘~ 结果就出现了传说中的1020错误,OK  这个也早有耳闻,所以有准备,升级BIOS咯~本来很容易的事情~但是竟然碰到这样的信息~做不下去了~BIOS里面也明明开着BIOS升级选项~有没搞过的兄弟? 给点经验

网友:
在默认驱动器里的磁盘不能在这个系统中运行,你的系统现在锁住了。按Ctrl+Alt+Del键重启你的系统。

网友:
在默认驱动器里的磁盘不能在这个系统中运行,你的系统现在锁住了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39919-1-1.html

拷贝。

永和科技 -2 严禁灌水

网友:
兄弟们  这个字体的意思我知道啦  我是问怎么解决...

网友:
在默认驱动器里的磁盘不能在这个系统中运行,你的系统现在锁住了。按Ctrl+Alt+Del键重启你的系统。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39919-1-1.html

永和科技 -2 严禁灌水

网友:
学习了。。。。。哥们解决了 说一声啊    互相提高提高

永和科技 -2 严禁灌水

网友:
刷老点的版本 然后在报错那里选CONTURE

网友:
问题就是刷不进....在刷的过程中 报告这样的错误信息...!  你的办法我试了不行...难道要吹下来刷...麻烦死了

网友:
你的机器以前用编程器刷过,所以现在软刷不行了。只有在编程器上刷了朋友

网友:
也就是说 你的BIOS里 现在不需要安全IC了

网友:
你没有备份吗,重新拷进去不就好了。

网友:
用编程器刷进去不就行了

网友:
只能硬刷...

网友:
在线刷机风险很大!建议取下来用编程器先保存后刷,这样刷挂了还能还原,在线就不能还原了

网友:
哎  看来也只有拆鸡硬刷了,....有的折腾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