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主板的独显和集显接口怎么回事

楼主(2012-06-10):
或许经验不多,问了一个比较白痴的问题,但本人抱着不耻下问的心态,问问这独显的板摘了显卡会不会成为集显,比如独显的板不显示,我摘了显卡后会不会通过集显显示.我原宏基5570显存坏了,显示花屏,我在想把显卡加显存全拆了能不能显示.若不能显示,那要怎么样达到显示的要求,刷BIOS???

网友:
对照集显的料板,把集显上没有的芯片,而独显上有的芯片全拆了,集显上有的芯片独显上没有的芯片全补齐,再把BIOS换过去,一般就可以

网友:
还要换北桥的! 论坛里看看 有个海尔W66 的 独显改成集显的方法试试! 但你那个 不一定 能改

网友:
是的,北桥还要换过,这个太花时间太考眼力了,其实不是为了玩的话就没必要去搞,完全没有经济效益

网友:
你以为是什么呢,你的机器怎么可能把独显摘了就量哦?

网友:
有些好像可以额

网友:
还不耻下问呢,O(∩_∩)O~

用词不正确,,
不耻下问,成语,语出《论语》。意思为向地位比自己低、学识比自己少的人请教,也不感到羞耻。

网友:
这句好是经典啊。

网友:
    你要想吧独显的显卡去掉 还能显示 哪的问问北桥行不行

网友:
很复杂的,gm和pm的北桥内部结构不一样首先要更换掉,还有外部元件也不一样的

网友:
当然是不一样的,一般带G的是集成显卡 的

网友:
说的对,你的头像老晃人眼睛!!!

网友:
要换北桥,改电路,刷BIOS

网友:
现在淘宝集显也很贵,如我发的板子集显都要450,我原板子是独显的,显示花屏,拆开发现显卡地方有点变形,换显卡没多大把握,我打算收块集显废板,最起码北桥要是好的,把它给换上变成集显好了,不过只是想法,不知道能否实验

网友:
直接维修就好了,或者叫客户换独显,弄那么麻烦干什么,费事费力。

网友:
北桥不一样要换,小元件也好多不一样,没必要去搞,。直接换版还行,有得赚。

网友:
这样搞不是很麻烦,北桥要换,还要刷BIOS 有的还有对照图纸找

网友:
楼主以为是台机的原理~!

网友:
显存坏了,直接换显存,显存也不贵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