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61 放一夜 不开机

楼主(2012-06-10):
电池装上, 放一夜后, 就不能触发了
不去电池,外接电源,只有电流 0.003
如果去掉电池, 再单插 电源  就又能开机了,其他都正常,

裸板放了一夜 测出一点头绪,  光电池 不正常时
电池放电管  U45 截止无输出
外接供电   隔离保护 U47 截止

像 放了一夜后   BD4176  死机了

补充内容 (2012-6-12 13:59):
待机肯定没有了, 电池 #2 输入场管  U40   截止  由 SHUTDOWN2 和 M2_DRV  控制,  前者正常,后者 高电平, 导致  U40 截止 无输出了,  VL5  哪里还有呢, 只有  BD4176 的  VCC3SW 了,

网友:
待机正常吗?

网友:
没有 高手  出来指点一下吗

网友:
我有台神州是这样,电池放电可开机

网友:
应该是bios出问题了把!!其他都没动过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