进来看看 这个电路如何工作的,,,

楼主(2012-06-10):
现在问题是不出公共电压,Q21 G级为高电平,谁能帮助我分析下下面的电路如何工作的。。
问题

网友:
主要检测PQ21 P123脚与P4脚是否有短路,还有相连的10K电阻和小电容。
同意楼主:
5.0
衬衣控ゝ先生つ
同意楼主:

网友:
Search°瞬间
同意楼主:

网友:
学习中,PQ21的控制极电压是充电芯片和其它信号共同产生的。这是个P管必须满足工作条件。电阻电容也都可影响它的工作。是电池和电源适配器在充电芯片控制下如何工作的电路吧?期待高人详解

网友:
等待高人详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