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266 和6262 能代换不

楼主(2012-06-10):
我查引脚定义完全一样,6266原来装上的情况是有一组下管控制电压4V(偏低),导致上管电流很大发烫,另一组正常4.7V,但是可以开机进PE系统,也能GHOST,但是一重启,没到解压部分就掉电。现在换了6262后CPU供电正常了,也不发烫了,但有时能显示有时不显示,不显示时过内存。想确定下是不是确定能代换?????????

网友:
我看到论坛里有人遇到同样问题,但是不能发回复参与,想知道到底代换成功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