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Q45不认硬盘,求高手,谢谢了。

楼主(2012-06-10):
前几天接到一台CQ45的机器,拿过来可以开机,但不认硬盘,就换了一个硬盘还是一样的问题, 就叫它放到这里,要修主板,也有风险,它说你修嘛,马上就拆开了,量了下硬盘所要的电压,有3.3V也有5V,就去摸了下南桥,咦,南桥发烫,量了下周围没有小段路,就想应该就是这个IBM的南桥坏了,跟客服说了下,报了下价说了下风险,就从网上订了个南桥过来,南桥一到我就把那个南桥换上去了,换上去之后,开机问题,还是跟以前一摸一样,还是不认硬盘,没折了上来发个帖,有哪位高手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嘛,麻烦指导下,谢谢了。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接口有问题了

网友:
量下阻值吧 耐心点。  是显示硬盘乱码 还是根本抓不到硬盘

网友A:
懂都不懂原理,就去换南桥,笨啊,
量量SATA四条线的阻只是否相等,有小个小电容,打电容另一边阻只,估计你是BIOS坏了,应先刷BIOS,没有编程器你就搞毛。。

网友:
先刷个BIOS看下吧

网友:
和BIOS有关系吗,不懂

网友B:
检查一下接口电路!

网友C:
硬盘指示灯亮不亮

网友D:
接口的问题以前遇到过,,

网友:
先刷个BIOS,然后量一上两对电容的阻值,,,,,,检查接口里面的针是否良好,,,,,,,检查南桥各路供电是否都正常,,,,是否有缺电压的。。。。。我不是胡说,我遇见过一块二修板被人做手脚拆掉过南桥背面的一个电感,导致不认硬盘/

网友:
南桥好像背面没有电感啊,南桥要的电压也都到了,怎么会出现这种问题乐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接口的问题以前遇到过,,

我量了下接口是好的,还遇过这样的问题嘛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硬盘指示灯亮不亮

没有亮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检查一下接口电路!

接口电路,我没有图纸啊。

网友:
  通病硬盘借口容易坏,要不查查周边电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懂都不懂原理,就去换南桥,笨啊,
量量SATA四条线的阻只是否相等,有小个小电容,打电容另一边阻只,估计 ...

我换了一个BOOS问题依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量了下接口是好的,还遇过这样的问题嘛?

换个接口就好,你量硬盘就知道了,根本就没接触上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