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G图像跳动~!!

楼主(2012-06-10):
接到一台LG的显示器,是LED的。开机图像跳个不停,拆开后我用通用驱动板的点测,还是一样跳动。后来摸一下屏电路发现上面一个SM4025的谐振器非常的烫。我怀疑是这个烧了!请问一下这台显示器还有命活吗?能不能换SM4025谐振器啊?有什么办法请高手些指点一下。。```````````
显示器

网友:
有图像的话。换一个应该没有问题。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。换了一个就OK了
同意楼主:
5.0
学徒工来者
这样的芯片还要订的!哎,有点蛋疼啊!

网友:
换了就OK了

网友:
那就换啊 试试蛮 好了就OK了

网友:
可以参考换一下 如果不行 不出费就是了
学徒工来者
可惜订芯片要钱的啊!还要出运费。我手上全找过了没有二手。、蛋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