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31fcbl2-01点不亮急!

楼主(2012-06-10):
正常按开关按钮不通电。  我用黑笔接开关针的正极,红笔去扫IO(第一脚的对面那排针脚)能开机点亮;我又对换表笔去扫不能开机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知道的请说下。在线等!

网友:
说清楚一点,点亮了之后会掉电吗?

网友A:
正向导通,反向截止

网友:
你这是什么修机方法哦,你这样是会短路的

网友:
不会掉电   但南桥很烫 比北桥还烫。  应是南桥问题吧。之前看到饼哥说了一句话   开关针-IO-南桥-IO-AXT。我想是南桥没有信号到IO促使IO拉低AXT。。我用表笔去触碰能开机 应该把IO那个脚的信号拉低或拉高了致使主板能开机了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正向导通,反向截止

谢你这句话了。 让我顿时想到他们之间应该经过了二极管。  起初没想到呢    嘎嘎

网友:
我也经常用就个方法开机

网友:
我觉得,应该先查下南桥,IO的供电,看看,是不是哪里短路,断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