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理论党答疑解惑。。关于待机电感3V5V的阻值!

楼主(2012-06-10):
例:一台联想的
笔记本
电流表待机显示为0 实际测试 3V5V电感 有3.3 5v
触发开关能到0.02 马上掉0.00 于是打3V 5V电感阻值
这个电感阻值从40欧慢慢的往上 跳动一直跳到200多欧。。通电一次阻值就回落到40欧
请问:这个阻值的变化状态 有维修参考价值吗?
笔记本

网友:
没有大神么。。那个阻值回落是什么引起的?

网友:
通电了场效应管里面还有电,电容啊,之类的,阻只会不同,有时你断电,短接某些管子会出火花,这是短暂的存储电在心片内部。

网友:
正常不通电情况都会过百

网友:
3v 5v阻值13。21k正常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