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桥虚焊为什么能引起自动开机

楼主(2012-06-10):
今天有一个本子自动开机,长按电源能关机。来了工程师直接加焊了北桥好了,我不明白北桥为什么能引起自动开机。这个本儿是北桥集成显卡的,请高手指点一下。

网友:
请教高手,碰到好多这样的,北桥型号也不都一样。

网友:
,。,。,详细,,什么机器,什么芯片组啊,,,

网友:
集成度高了就这样!

网友:
笔记本各种各样的古怪症状都有

网友:
有的芯片组的供电是和3V  5V一起产生的会有这种情况,不具普遍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