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明真相的群众前来围观

楼主(2012-06-10):
今天客户拿来一台联想台式主机说,USB摄像头无法识别。其他的USB都没问题,唯独不能差摄像头,插上去认不出来。
好吧,自己测试果然。换上自己2个新的摄像头,结果一样。摄像头故障排除。
开始以为驱动问题,下了驱动精灵,驱动人生显示USB驱动芯片组驱动都没问题,强行更新驱动无果。
重装系统,一个新版的一个老版的XP也都没用,客户说装了WIN7也没用。想去官网下载驱动找不到。
觉得很奇怪,鼠键都是USB的装上去都好好的,为啥唯独摄像头显示UNKNOW ?
说明应该不是软件故障。
设备管理器里面显示UNKNOW证明供电没问题吧,难道是2根数据线存在问题?也不对啊,鼠键能用呢!
拆下主板量2根数据线二极体值正常。
不知道如何下手了??

网友:
别的U口多能用,就摄像头插上去没反映,会不会是BIOS里面设置,或者是南桥虚焊导致这莫名其妙的故障,

网友:
有些通过对电脑面板进行设置就行了。

网友:
用户叼不???

网友:
听都没听过的希奇事,我第一个念头就是系统的问题。找个好的无驱摄像头,再装个版本的系统试试?

网友:
加个1分4的USB转接线试试看

网友:
南桥的问题吧

网友:
应该是南桥出现小故障导致的

网友:
学习路过

暧昧de感觉 -3 严禁灌水

网友:
清灰,查USB电路电感,滤波电容,CMOS设置,刷BIOS,就想到这些了。

网友:
刷BIOS.做南桥.

网友:
换个电源试试

网友:
在COMS里把USB改为1.1再试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