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偏红

楼主(2012-06-10):
一台液晶显示器看电影的时候本来是很黑的地方都变成了红色。在桌面上也是红色,在bios下也偏红 这是怎么回事?求高手解答下,万分感谢。

网友(点评):
亮度,对比度降低试试

网友:
恢复下出厂设置 不行的话换个驱动板试试啊

网友:
灯管啊,换个灯管试试。

反对楼主: 4.0 同意楼主: 4.0

网友:
换灯管就是,还是红的话就重新烧录下。

网友:
不接主机红不红,若红就换灯管。

网友:
反正就那几个东西换了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

网友:
看看屏线有没有松掉

网友:
如果是杂牌或是改过高压板,建议你看看灯管。我试过通用高压板的保护都是很迟钝的。

网友:
先外接一组灯管试试,排除一下看是不是灯管老化,如果不行就改个驱动板再试试,,,,

网友:
收先看看灯管有没有老化,变红,在看看驱动板的三基色电阻用没有问题,最后在看看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。

网友:
先拔掉面板排线看看红不红  不红就不是灯管问题   清洁一下排线再试试

网友:
原因无非几点 一灯管确实老化 二VGA信号线 三驱动板 一个一个试 !

网友:
先拔掉屏线再将信号线与主机相连,开机若屏幕发红就换灯管。

网友:
应该是灯管老化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