旭日410m 插电大短路——cpurst#0.18偏低,求刺激,高手略过
抢楼 抢楼 查看抢中楼层 本帖为抢楼帖,欢迎抢楼!  奖励楼层: 300

楼主(2012-06-10):
今天客户从外地发来一台旭日410m的本子,说是不显,不管那么多,先插入可调电源试机,一插奇迹发生了,一开始没反应该,突然大短,后
来把电压调小一点,限流再试,还是大短,没办法拆机吧,拆开后发现屏线接口旁几个电容发黑,还有板子另一处有少许白毛,看来以前进过水被别人处理过,
整一个华丽的分割线玩一玩,大家看下面

好了接着修吧,插入可调电源后,用手先摸一摸,摸啊摸,摸啊摸,摸到一个 mos管发烫,拆,再插电再摸,摸啊摸,摸啊摸,此时又摸到一
个mos管发烫,拆掉,不会吧,仔细一看这两个管子貌似是一个供电芯片上用的,再一看那个供电芯片,MLGB,被上家拆掉了没有补上,
这狗日的太不专业了 ,再看下面

这下明白了,为什么会突然大短,地球人都知道,你懂得,于是下了一个电路图,在图上找了找,原来少的是max8743,+1.5v和+1.05v供电芯片
,记得盒子里有一个备用的,找到后风枪吹上,艹,这风枪太不给力了,老板更 TMD不给力《不要告诉她我这是在骂她》,于是用烙铁焊上了
,又从废板子上拆了两个上管按上,再插电试鸡,这回电流上去了,大概在0.5左右不动了,也不知道我这个破电源准不准,量所有的测试点电
压都正常,反正是接上屏没亮,换个内存也不亮,还是量一下信号吧

先从 cpurst#开始, r444两边都是0.18,r444的两端二极管值为001,心想这应该就是cpurst#偏低问题了,
但是为什么HCPURST#会偏低呢?为什么呢?我问你呢?接着量吧,量一下pcirst#和pltrst#是不是都有,基本上量了所有的这两个信号如下图

就传这几个吧,太多了,发现这两个都正常,下面是不是应该量下MCH的条件了呢?现在想起来就困难啊,太多了,我也不上图了,反正就是那几个电压信号什么的,+1.5V,+V1.5_PCIE,+V1.5_3GPLL,
+1.05V,+2_5VRUN,1.8VSUS,SMDDR_VREF_MCH,还有那几个电感上的电压等等      等等都量遍了,都有!,别看我说的这么简单,其实量这
些东西量了半天,MLGB的,又没有点位图,劳资很生气!到这个时候该下班了,想知道后事如何,且听下回分解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回家的时候一边骑自行车一边想,为什么cpurst# 会偏低呢?仔细想想以前看过的贴子,还有什么地方没有查到,话说着已经到第二天上班的时候了,今天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把r444拆掉,拆掉后奇迹发生了,一边有1.06v一边电压为0,心想可能是这个电阻的
事,想飞线,可是这两个焊点太小了,不好飞,于是哥直接加了一坨锡,插电一量,是1.06v,加屏开机,奇迹再次发生在哥身上,但是001跟000有区别吗?蛋疼!!!!!!!!!不过终于修好了!
更蛋疼的是,我修好这机子老板才收客户120,就是下县也不能这么收啊!扰乱军心!MLGBD!

网友:
说实话你这机器怎么修好的我是没搞懂 你当时说R444 两脚都无电压的 就算电阻有问题 那也应该是有一脚正常吧

网友:
抢沙发先,大家给加点分啊,写贴不容易

网友A:
楼主啊,写详细点呗,跳过的地方忒多了吧!

网友:
看来笔记本和台式机的信号名称相同呀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啊,写详细点呗,跳过的地方忒多了吧!

你要是觉得我写的不详细,那我建议你先学习一下基础

网友:
为啥电阻不对两端都没电压?

网友B:
字母右面加#是什么意思,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吗?

网友:
按理说001和000应该没区别吧

网友:
发个帖把老板,电源,风枪都埋怨了,是不是万用表也不好使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字母右面加#是什么意思,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吗?

低电平有效的意思

网友C:
个人觉得这不是真正的问题点

网友:
还是没有明白怎000和001有什么区别

网友:
哎。。现在生意难做啊。。你不修别人就给你修了。。。只有不断的提高自己的水平才是王道

网友:
手容易烫伤 呵呵,,我烫起泡过

网友D:
收120是太低了。这种问题收2XX更合理。主板短路。电阻烧坏了个。这种问题不好查的

网友E:
CPURST不正常就直接找它的故障好了,楼主绕了一圈耶,不过还好又回到思路上了,谢谢楼主的分享啊,同时也学习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CPURST不正常就直接找它的故障好了,楼主绕了一圈耶,不过还好又回到思路上了,谢谢楼主的分享啊,同时也学习了 ...

所以走了弯路,所以写贴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收120是太低了。这种问题收2XX更合理。主板短路。电阻烧坏了个。这种问题不好查的

恩,所以啊,就想骂她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个人觉得这不是真正的问题点

请大师指点一二

网友G:
我觉得你应该去说书,演讲口才不错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F:
请大师指点一二

你当时不是说测量过R444 两端无电压吗

网友H:
跳过的方好多,没明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当时不是说测量过R444 两端无电压吗

没有这么说啊,我是说电压为0.18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跳过的方好多,没明白。

多看几遍也许就会有新的发 现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我觉得你应该去说书,演讲口才不错。

我想去唱戏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