站务公告与服务

楼主(2012-06-10):
加电不显,是不是要刷BIOS
刷BIOS

网友:
AMD的可以考虑BIOS,但还是要看具体情况!

网友:
楼主问题太笼统!是否具体说明一下

网友:
楼主请说明具体现象,电流到多少等说具体点

网友:
这款机器就那3个通病,BIOS,CPU,北桥,那要是不触发的就是另类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