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主板的AHCI功能开启

楼主(2012-06-10):
我遇到的是技嘉EP43T-UD3L的主板,系统是装的XP SP3已装好。要求开启AHCI功能,BOLS中开启后进系统就蓝屏,在技嘉主板官网中未找到相关AHCI的帮助,求高人指点,谢谢!

网友:
http://sky123.org/thread-181388-1-1.html
先在这下个SkyIAR,BIOS里开启AHCI,然后PE启动,在PE里运行SkyIAR,注入相应磁盘控制器驱动即可。

网友:
是的,就按2楼所说的去做,保证没有问题!

网友:
bios里应该有的,只是你没看到,一般在第2选项和3选项里

网友(点评):
BIOS的参数必须先WINDOWS前更改。否则要用2楼的软件改。

网友:
你好!2楼的哥哥,我按你的方法做了,已开启AHCI功能,但是现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有个PCI  Device的变成黄色!号了。请指点下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,我从装下主板芯片组的驱动就好了。谢谢各位!

网友:
P43这货不能开achi 最起码得是六系列芯片组

网友:
en嗯 说的也是

网友:
要在系统打补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