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看这疑难杂症

楼主(2012-06-10):
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 播放声音加速  看电影也是 比正常速度快了3/1 一首歌需要3分钟放完 现在2分钟就放玩了.请问从哪下手?新手求助!

网友:
确定是主板问题?你换过硬盘没?

网友:
应该先排除软件故障,可以换个播放器试试。

网友:
哇,楼主遇见超级电脑了,人家想快都快不了,不过这种问题我还真没遇到过

网友:
软件排除了,硬件只有主板没有换了。我想应该是主板的问题。

网友:
只有播放影音文件时间加速?
还是感觉你的软件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