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装的系统,安装360就死机

楼主(2012-06-10):
新装的系统,安装360就死机,不知为何,换了好几个系统都是一样的问题

网友:
换个内存条试试看 有可能是内存条的问题

网友:
抛弃360,都换了几个系统了,还是一样的问题,很明显就是360问题啦,还一直装360,有意思吗?360算什么?

网友:
分过区么,还有检测下硬盘有问题没

网友:
一直装360,从未遇到过楼主说的这些事。
装360会出错,你可以不装360呀,也可以装其它杀毒软件去测试下。遇到问题最好去查明原因。
就像我遇到个客户,说我装了系统后他不能玩CF了,我问你哪下载的?说是百度了个网站下的。我说你不去官网下载,不能玩你就怪我呀?官网重下这个游戏后,可以玩了,最后客户道歉。

360?还真没用过
说的好,为什么非要360呢,别的软件就不能用了?

网友:
不用360嘛,就好了

网友:
我装完系统90%的都不给他们装360

网友:
果断放弃360

网友:
换个内存试试看

网友:
重分下区,可能分区有问题

网友:
360是否和其他杀毒软件冲突了?或者和QQ打架?

网友:
装360死机的话就别装了呗

网友:
应该是附件坏了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硬件问题 要不是就别用360就行了,

网友:
不用数字好长时间

网友:
用别的杀毒软件试试,,,,,,,

网友:
我基本上装完系统都会给他们装360的。

网友:
和我一样 ,估计分区里有病毒吧

我重新分区了下就好了

lz 试试看

网友:
按个金山.比360强啊

网友:
遇到过一次,重新分区后,安装系统,就解决了。。貌似是什么病毒造成的。。

网友:
一定是中毒了没清理干净,现在的病毒都针对360的。

网友:
不会是中了很厉害的病毒吧

网友(2012-07-17):
360是想在后台控制用户的电脑的,不让控制的全死机,除非你不用,用就要被控。呵呵!装360的电脑全是肉鸡,想攻击谁就攻击谁。

网友:
换别的杀毒软件 试试

网友:
都别猜了,我来告诉大家正确答案吧。这种情况我遇到好几例了,而且跟360官方反应过才得到的最终解决方法。
现在有一种感染MBR的病毒。直接GHOST安装系统是去不掉的。安装完又后立马又感染了。运行360扫描或安装360都会死掉的。
解决方法就是在做系统前,把C盘格子,然后FDISK /MBR。然后再GHOST系统,问题就解决了。

网友:
重分区就可以了

网友:
我也是   装完360开机2分45     卸载  26秒     不解啊

网友:
装不了就换其它呗

网友:
先用检测软件检测硬盘内存好不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