遇到了一个让我头脑发闷的问题

楼主(2012-06-10):
   富士康的G31MX-K的主板,我上的是假负载,不触发的时候CPU供电上管S极不短路,但是一触发就短路,而且下管G极供电为12V,这是什么个情况,请遇到同样问题是师兄门给点思路,谢谢。

网友:
VCOER 短路?  说的不明不白,不插12V小电源 还通电掉电吗?

网友:
以前我遇到过是芯片到MOS的S级还D级(记得不清楚了)断线了,导致以上电就短,断电测阻止又正常。

网友:
把cpu去了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