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无复位,求给点思路

楼主(2012-06-10):
拍摄效果不清楚,上CPU开机发现复位灯常亮,内存供电正常,无CPU供电,测北桥无电压,控制极有10V,感觉不正常,跑线路看到旁边有个八角的管子,型号是LM358,以为此管出现问题,换一个还是一样,CPU无供电,换过电源IC也是一样,没点思路了求给点思路

网友:
要先把北桥的供电修出来,才会出U供电的。
既然你把LM358换过了还不行,你去下一个358的图纸看看它的脚位定义,查查358的工作条件满足了没

网友:
先把桥供电修好,把芯片和上下管全换,还有芯片的工作条件要查一下

网友:
io 南桥 条件你查没差

网友A:
LM358引脚定义有对地的,实测主板无对地

怎么会没GND呢。必须的啊

网友:
有没有料版啊,找一个对一下

网友:
先把桥供电修出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LM358引脚定义有对地的,实测主板无对地

肯定有的,在你这板子上不是直接接地,而是可能间接的经过了电阻在接地而已。

网友:
思路=时序,这个是关键。
楼主按照无复位的条件来修,先修电压吧,这个板应该比较好修的。
这个就按因特尔标准时序来修,楼主还有好多地方都没有查;即然桥没有供电就按此路开始起步修起吧!

网友:
外部因素是北桥供电都还没修好呢

网友:
cpu 的供电你 先修出来

网友:
查电源管理芯片的PG 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