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RM_VCOREOK信号谁发出来的?

楼主(2012-06-10):
GA-K8NE,触发后20秒掉电,触发初期电压都正常。
折腾了好几天,现在发现是上VRM_VCOREOK信号不正常,但是这个信号电路图上找不到是谁发出的。
正常的主板这个信号有2.7V,但是这个主板只有0.6V。
跑电路在板背面只有一个测试点,然后没有了。

网友A:
从GA-K8NE的图纸上看,这块板根本就没用到这个信号。
你提到的“正常的主板”型号也是GA-K8NE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从GA-K8NE的图纸上看,这块板根本就没用到这个信号。
你提到的“正常的主板”型号也是GA-K8NE么?

有VRM_VCOREOK这个信号,只有没有来源,就是不知道是谁发出来。图上没有标出。这个主板是三相供电的,没有找到一模一样的电路图。

网友B:
有图纸你可以往后推啊!可以找得到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图纸你可以往后推啊!可以找得到的。

就因为没有一模一样的图纸,我手上的图纸是K8NE 2.0的,这是二相供电的;这个图纸上根本就没标出这个信号出自哪儿?
主板实物是三相供电的K8NE。

网友C:
图纸上不是标明再25页上  的吗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图纸上不是标明再25页上  的吗

25页上是类似的电路开启VDD25的。但实际上这个信号那儿有个元件根本没接。

网友E:
VRM-PG是由CPU的供电电源管理发出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25页上是类似的电路开启VDD25的。但实际上这个信号那儿有个元件根本没接。

你把图纸发出来    我找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把图纸发出来    我找下

网友C:
坑我啊     要分数     下了之后 还要 口令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VRM-PG是由CPU的供电电源管理发出

这是CPU主供电芯片,上面就没有那个信号啊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坑我啊     要分数     下了之后 还要 口令

密码是rmadept,这是技嘉自己设的。分数,那个是这个网站规定的,我没法调。

网友:
这信号一般都由CPU 电压芯片发出的 12楼正解·

   请问广大维修同行, 笔记本CPU风扇清洁   用什么清洁剂啊???买过无数种  都感觉不正点,, 希望上图··· 非常感谢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密码是rmadept,这是技嘉自己设的。分数,那个是这个网站规定的,我没法调。

你这是北桥通过三极管发给U的信号吧   我就看到25页上   那个图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这是北桥通过三极管发给U的信号吧   我就看到25页上   那个图

IN4148在主板实物上根本就没装。

网友:
你画的这条线是不通的,因为1N4148主板上没装,此线是断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是CPU主供电芯片,上面就没有那个信号啊

每个厂家写的信号名不一样,你的是什么电源管理?VRMPG就是它发出的

网友:
电源管理芯片

网友:
电源芯片发出来的

网友:
CPU电源管理芯片